Himark 130无刷马达的轴径是2.0mm,但我的铜齿孔径是2.1mm,相差0.1mm......

楼主(2007-0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呵呵.为了保证是同心圆.没有比更换更好的方法了.我以前也出现过.

网友A:
找瓶502,把电机的轴在里面沾一下,注意是沾不是涂整个轴都要沾到。等干后在装试试。还是细的话重复以上操作。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我刚才装齿轮也是这个问题,如此搞定的

网友:
的之前試過用"交帶+502" , 很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瓶502,把电机的轴在里面沾一下,注意是沾不是涂整个轴都要沾到。等干后在装试试。还是细的话重复以上操作。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我刚才装齿轮也是这个问题,如此搞定的

以后换齿轮的时候还拆得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