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安全、易做、1A的三星平衡充充电视频及充电电压曲线

楼主(2007-01-23):
首先,你需要到二手手机市场淘这样的三套三星手机充电套装。不贵18-20元一套,一套两样旅充和座充,旅充其实就是电源适配器,将220V交流变为5.13V 直流

楼主:
其次,你需要到电子市场买几个三针和四针排线插头插座、一块万用线路板

充电套装18元每套,别把假的买上了,让卖家上电池试试,别买打开过的,螺丝拧开过的.
还需要一个开关(1元)和一个保险管及保险管座(1元)
当然还需要电络铁(11元-好的)、松香、焊锡丝(好的10元左右),
再到电器修理铺让师傅给你从废旧电路板上拆三个2.2K的电阻,1/8W,三个红圈的就是2.2k,也可以直接从电子市场买了,免费
胶枪一把,大的,铜头的好一点15元左右,胶棒几根,0.5元/根
插座及万用线路板合计4元
总计85元左右,电络铁和胶枪以后会经常用到,不计入平衡充成本,平衡充花费也就是60-65元,当然还需要找一个盒子,我用的是MP3的盒子。

楼主:
来一张特写,4.2V, 500ma,实际充电速度并不慢,而且充满自停,不会过充

国际大厂的品质保证!

楼主:
用针挑开橡胶座垫,拧下四个橡胶座垫下的螺丝,取出电路板

贴片元件,做工精细,你不用费心思调整截至电压,三星为你已做好了!

里面的电路板的清晰照片,谁认识IC   ST62T01C6

楼主:
来一张

旅充将220V交流变为5V直流,充电座里面为锂电充电控制电路板,充满自停,看图,贴片元件,集成电路,谁认识这几个集成块?

网友:
好是好,不过个人感觉电流小了点.

楼主:
在三个座充的电路板上分别焊上2.2k的电阻,如下图

三道红圈的就是2.2k

楼主:
上图中的四个输出电极从左到右分别是负极、测试极、空脚、正极

2.2k电阻是接在负极和测试极间

楼主:
在盒子上打三个眼,我用电络铁,透过眼能看到充电指示灯

用胶枪将三片充电板固定在盒子盖上(懒人的办法)

楼主:
又忘了上图了

这胶怎么难看
接线图如下图

楼主:
接好保险和旅充(变压器)

接好保险和旅充(变压器),在220V的总电源后第三个旅充前接一个开关,充两串的时候关了第三个充电器,免得它黄灯闪烁,充三串的电池时打开这个开关,黑负红正接好线路,输出插座接线图参考下图,一看就明白,按它接错不了!

楼主:
用裁纸刀裁一小块万用线路板,把两个插座焊上去

参考下图接线

把这张图又找到了

不知到能否看懂?

楼主:
在盒子上开矩形孔,用胶枪把插座固定在盒子上

在盒子底上打少许胶,直接把旅充固定在盒子底上,旅充不用去掉黑壳,直接把电线接在铜插头片上,用电工胶带缠好,这样更安全

楼主:
经过使用,觉得速度并不慢

90-120分钟充满1300mA 15C的电池,充满自停,充时充电板有发热,但充电截至后就不热了,即使插上一夜也很安全.

楼主:
你不用担心把电池充坏

因为它有检测和保护电路,接错黄灯闪烁,充电时红灯,充满指示灯变绿,充满自停,一个指示灯三种颜色,

楼主:
冲1300ma的电池约4-5个小时,慢归慢,可安全可靠

最重要的是输出的截至电压很精确,4.2V,不会把电池充坏,你的万用表可能精度不够,略有误差。

楼主:
想便宜、安全、可靠、易做,就是它了

网友:
ding ding ding 顶!!好好好,太好了!!知识不知道新的三星坐充多少钱

网友:
其实一般用用不是非平衡充不可的.只要能多测量几次电池,对电池的性能心里有个数。头一次先都充满,几十个充放以后再检查一下,有不平衡的再补一下。

楼主:
一块电池几十元上百元,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万一充坏了,损失太大

楼主:
19楼的,为什么要买新的,二手的就可以了,东西是一样的

关键是买的时候要把好关,

楼主:
买的时候是一套(含一旅充、一座充)一共18元左右。

网友:
张就用还可以

网友:
 真是造福广大模友,特别是想上锂电又买不起平衡充的人,毕竟平衡充太贵.

网友:
楼主的一套(含旅冲 坐冲)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套只含一个板子?还是一套有两个板子?

楼主:
旅充就是一楼图片中黑色的那个,实际上是电源适配器

旅充将220V交流电转换为5.0V直流电,座充就是一楼图片中灰色的那个,座充的作用是控制充电电压和电流

网友:
太感谢了,辛苦了

网友:
太麻烦了,不如用三个万能充

楼主:
为人民服务!

网友:
楼主跟我做的一样,巧合.我用的是饼干盒

网友A:
楼主请问那个三串充的第二节电池的正负极是否应该打个颠倒呢?

楼主:
sorry,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那个三串充的第二节电池的正负极是否应该打个颠倒呢?

电池的充电插头厂家都是做好才卖给你的,你绝对不能改

第一片充电板的正极要和第二片充电板的负极接到一起,第二片充电板的正极要和第三片充电板的负极接到一起,

请再看看12楼的图。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 我的基础知识太差了,您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充电器的输入使用的是并联(也就是220v电压)、而输出(2串与三串的插口)使用的是串联?

楼主:
回楼上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 我的基础知识太差了,您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充电器的输入使用的是并联(也就是220v电压)、而输出(2串与三串的插口)使用的是串联?

充电器(电源适配器)是并联没错,输出不能说是串联,你串起来后还要和插座的针接上!

楼主:
充电时应该先接上电池,在接220V市电,否则会黄灯闪烁!

楼主:
充电时应该先接上电池,再接220V市电,否则会黄灯闪烁!

打错一个字,纠正过来!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

网友:
再顶顶顶!!楼主是不是说只要充电器是好的就没有问题

楼主:
买的时候让卖家放一块电池试充以下,不要买上假的了!

就

网友B:
输入5V,电流只有200MA,
输入7V,电流有400MA,

楼主:
你测了吗?我没有钳流表

引用 网友B:
输入5V,电流只有200MA,
输入7V,电流有400MA,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电池与充电器之间串联电流表

楼主:
是在充电开始还是充电结束时?

好像没有这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在充电开始

楼主:
标称输出4.2V 500ma 呀

楼主:
清注意:是没米的新手!

我晚上充白天飞,有何不可,再说了大电流对电池可能不太好

网友E:
楼主用得着买三个电源吗

网友F:
为啥要接2.2K电阻于负极至测试极.

网友G:
楼主帮我做个 直接卖我个吧

网友:
成来70元人工费70元差不多了

楼主:
回47楼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得着买三个电源吗

本身就是三套充电套装,一个供电电流更小,每个稳压电源输出的好像是5V  700ma

楼主:
回49楼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接2.2K电阻于负极至测试极.

不接这个电阻座充没有电流输出!因为模型用锂电没有测试端子

楼主:
回50楼

引用 网友G:
楼主帮我做个 直接卖我个吧

你到傻猫那儿看看他的充电器吧,卡西欧的充电器做的,电流大,速度快,价格适中,才1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帮我做个 直接卖我个吧

不知道我的电池合用和合用?

网友:
锂电池成本说也很快降下来!

网友:
低下来就好了啊

网友H:
请问楼主,我买的座充可能和你的不是一个型号的,不知道怎样焊2.2千欧的电阻,面对充电器的正面从左至右,第一触点是负极,第二触点是空极,第三触点是正极,第四触点也是负极:当第一触点和第四触点分别与第三触点联接时是4点几伏,请问怎样焊电阻啊

网友:
请楼主回复啊

网友(2007-02-27):
我的问题是:能冲满吗????

网友I:
 这个,我一年多前就是这样做了.很好用的.买新的?!!!你有多少钱?广州三星客服一个新座充168元一个新旅充26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一年多前就是这样做了.很好用的.买新的?!!!你有多少钱?广州三星客服一个新座充168元一个新旅充260元!

我靠!真他暴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QUOTE: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接2.2K电阻于负极至测试极.

不接这个电阻座充没有电流输出!因为模型用锂电没有测试端子

为什么不接电阻就没有电流输出?
为什么接了电阻就有电流输出?
请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中的四个输出电极从左到右分别是负极、测试极、空脚、正极
2.2k电阻是接在负极和测试极间

每个输出电极上都有标记吗?如果没有标记,这四个输出电极怎样才能分辨出谁是谁?请回复!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我只充18650,可同时充一至四节

网友:
18650一节是3.6V?

楼主:
请参考前面的图!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我买的座充可能和你的不是一个型号的,不知道怎样焊2.2千欧的电阻,面对充电器的正面从左至右,第一触点是负极,第二触点是空极,第三触点是正极,第四触点也是负极:当第一触点和第四触点分别与第三 ...

网友:
顶一个。。 。。不过,
动手能力要强啊,才能搞;动手能力他要强呢,就嫌电流太小不爽!。。。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其实有时候没必要做三个 我就是一个简易的 冲完看电压低于截止电压一点的时候把下来 用一个充电器单独平衡一下就行了 不必太麻烦 另外楼主也用不着三个电源 市面上有卖5Vusb输出变压器 3块钱一个,用USB线该就行了 还能省很多只是输出电流小一点

网友J:
太棒了  ,不知道哪位朋友能上万能充的制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太棒了  ,不知道哪位朋友能上万能充的制作方法

不能用万能充,为什么用三星原装座充,就是它控制截至电压精准,你看看三星座充的板子,做工如何,在买个万能充,打开看看,根本不是同个级别,万能充截至电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