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自己弄航模燃油

楼主(2007-01-23):
一瓶燃油好贵。。。100多。
可不可以自己勾兑啊,纯甲醇才几元钱一斤。
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勾兑?

网友A:
甲醇4份+蓖麻油1份(容积比)=混合摇匀,快速型滤纸过滤(可使用医用一次性输液器,成本稍高),得到素油(可直接使用或长期保存),如不考虑加硝基甲烷,可把甲醇增到5份,润滑油比例约为16%
可立配立用,另可加5-15%硝基甲烷(在使用前不太长的时间段加入),总润滑比例不要低于16%即可。
原料均可使用工业装
注:硝基甲烷需在25C以下保存,同时不可震荡

网友:
当然可以啦   我就用 分析纯  的那种    质量及好   99.999999%的 纯度 就像人要喝 纯净水一样

网友(2007-06-24):
硝基甲烷好不好买??一般在什么地方有?

网友:
可不可以,用桶装的成品油来勾兑?

比如:1份自配的油+1份成品油

这样的配比,有什么问题吗?

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07-08-18):
不太明白,最好说明白点

网友:
硝基甲烷化工市场有售

网友(2008-03-03):
引用 网友A:
甲醇4份+蓖麻油1份(容积比)=混合摇匀,快速型滤纸过滤(可使用医用一次性输液器,成本稍高),得到素油(可直接使用或长期保存),如不考虑加硝基甲烷,可把甲醇增到5份,润滑油比例约为16%
可立配立用,另可加5-1 ...

硝基甲烷储藏如果高于25度是不是会爆炸!!

网友:
不会爆炸!!

网友:
硝基甲烷淘宝上有卖的   化工市场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