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无刷马达的区配问题?

楼主(2007-01-23):
我想问下是不是电调的A数越大越好?电流量越大越好?还是有规定的?

网友A:
电调的A数越大,相当于马越壮而且吃料的损耗越小(有些马习惯不好,吃一半浪费一半,特别是小马)。400机25A即可,再大的机机用30~40A或更高。

电池的C数越大,则相当于饲料越精细,吸收率越高,一点饲料绝对会发挥自己的能量,不会消化它花的能量还不如它提供的能量。400机10C即可,15C目前是很好的。25c则没有必要(就像一般人不需要直接打葡萄糖那样)。

电机越大,相当于车自身越重(当然装载量也会大些)。而飞机是车上装的货物,一般用大小合适的车装你的货物是比较好的,当然用稍大一些的车会有比较大的余量(以后可以升级到大机机)

没有硬性的规定,只有在有限的预算内的最佳。

老兄还是需要多多潜水啊!

网友:
跳跳虎 解释的直观翼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A数越大,相当于马越壮而且吃料的损耗越小(有些马习惯不好,吃一半浪费一半,特别是小马)。400机25A即可,再大的机机用30~40A或更高。

电池的C数越大,则相当于饲料越精细,吸收率越高,一点饲料绝 ...

楼主:
谢谢老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