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大电机驱动,wmijie 请进。

楼主(2007-01-23):
舵机
改大
电机
驱动
但是意义可能不大。电机惯性太大。

网友A:
加大后有什么用?

网友B:
想单纯增大力矩?齿轮不改的话可能效果不大

楼主:
照我说,改什么改。换就行了。
改出来肯定不能用在模型上面了。其它用途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