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10请教

楼主(2007-01-23):
我买了一个JR2160控、但近来烧了接收机、原来的接收机可广州没有买、我的控是72~51的、请问可用什么接收机啦!(有多少种接收机合用)。我想要平的(因冇米)。QQ418010288、电13602299324、谢!!!

网友:
接收机也能烧?jr负责保修的,把它寄给香港。应该可以修复,当然要钱啦
一个全新770s要700。国产的ppm接收机大多可以用但是spcm只有jr有。
自己选拉

网友A:
接收机,烧了,我们帮您解决!

很高兴为您服务!www.rc-servicing.com

楼主:
年尾没有机玩啰、好惨~~~

  接收机不是全烧、副翼可用、但加油电机就不转、我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买过一个平价JR接收机、但不能使用、我的晶体是72~51、我想求几个同频的接收机(要平价 要新的)、谁有???Q我418010288、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为您服务!www.rc-servicing.com

你系市桥、我系黄阁、下次有空找你、你Q几多?

网友B: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也坏过.是因为@$%%$@#$@^^%$#&*(&.最后我自己修好了,要换掉一个IC就是集成块,因为输出通道坏掉一个口,而且是一通道口,哈哈使用不当造成的,如果自己会焊基本10元以内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也坏过.是因为@$%%$@#$@^^%$#&*(&.最后我自己修好了,要换掉一个IC就是集成块,因为输出通道坏掉一个口,而且是一通道口,哈哈使用不当造成的,如果自己会焊基本10元以内就可以搞定.

可我不会、你能上点图睇下: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