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大脚大改

楼主(2007-01-23):
原来的560电机,扭力还是不足,于是上了2个560,刚改好,只是在家活动了下,扭力明显增强,顶住墙,油门一推车就立起来了,电池电还是用过一半,原来单电机在电池冲足电状态下车也不会站起来。速度方面因还没到外面跑过,跑后再向大家汇报,上了双电机后,电调还是一个(明天跑跑看,如果发热大就上双电调)。现在车重2.8KG(健康称称的)

网友:
------------------------------------------------------------------------------------------------------------------------------------------------------------------------------------------
1.炸机进行中,雷鸟继续收,Q我吧442574856
2.求购USB接口XTR模拟器1套
3.求购1/10越野车胎(数套,最好有多种花纹)
4.求购1/8田宫平跑车胎(数套,轮胎直经88mm,超10车标准)
5.求购RC-POWER 601BC充电器(数套,要求二手成色好,附件齐全)
6.出售1/10先豪油越:450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8

网友:
电调还是原装的吗?改的够狠的啊

楼主:
今天跑了下,速度没想像的快,有点失望,但扭力方面很强,没什么可以阻挡,起步在水泥地也打滑,但不会抬头,不今天玩了一排电,电调只是温,想把电池往后移,但这样会减少前轮的抓地力,在草地转弯就困难了,明天改2个550电机20000转的(560是10000转的),估计电调会受不了,明天试了再决定是不是上双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嘛,不过原来的一套电子设备用双电机估计发挥不了性能,速度会满很多,电池也用不了多久的吧?

楼主:
电调是网上买的+-100A带刹车,电池是GP精选3300,双560跑下来,都不怎么热,说明电流不是很大,晚上下班我去测下双560电机在不转时的电流

楼主:
回家用直流钳形表测了下,6节电池满电,大脚车用脚踩住,也就是电机不动,电池的放电电流是40A,电机是560的HBX大脚用的。6节电在冲满下是8v这样
现在550电机已经到手,但手头没消弧电容,还没装车,装上后再测下电流。
以上测试电流的方法是否有错,还请高手指正。钳形表的基本直流准确度 ±(0.8%+1d)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你换550后的报告啊!

网友C:
顶~感觉6节电池发挥不了威力

楼主:
报告:今天装上双550后真是大失所望,扭力明显不强,顶住墙后4轮基本不动了,起步也很温柔轮子没有在地上空转的迹象连抬头的欲望也没有,倒退一下也不抬头,4轮不动后电流是41A,后又换上560电机,起码起步很暴也有抬头的欲望,在把电池组移到后防撞杆上后,起步可以抬头(不高,目测8~10cm),倒退一下前进车会翻跟头,以上测试都在家里地板地上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感觉6节电池发挥不了威力

可惜电调支持7节的,明天试试7节的

网友D:
8节都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节都得!

我就是用你的“爱国者”电调呀,上9。6V也可以吗?最大电流会达到50A这样了

网友E:
能详细讲一下你的电机接线的方法?我也在玩这个车的。。电调只有两条线出来怎样接两个电机?
如果你换550 23T电机可能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详细讲一下你的电机接线的方法?我也在玩这个车的。。电调只有两条线出来怎样接两个电机?
如果你换550 23T电机可能快啊。。

双550电机扭力不够我试了,550电机几T我不知道,是用在HBX 1:10越野上的标称20000转
双电机接线很简单,在电调2根出线某处破开,另外焊2根线。或是把电机的红线和红线,黑线和黑线连起来后与电调连接

网友:
谢一下/。。。。学到了。。

网友F:
你能保证两个电机转速一致性吗?????慢一点的电机会成为负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能保证两个电机转速一致性吗?????慢一点的电机会成为负担的。

我买的电机是同一家厂家生产的,转速应该是差不多的,即使在空转下用微小的差别,在有负荷情况下也是同时对外输送能量的。我是这样想的,AB2个电机,空转A10000转B8000转,带上负荷,A转速下降到8000,那B是空转,不做功,下降到8000以下,B也对外输送能量,,A带上负荷后转速没下降多少比如9000那B电机才是负担

好比2个人抬东西,最好是个头、力气都一样的,但有差别也没关系,只是抬东西受力不一样,只有差很大
:一个小孩和大人台东西,那小孩会成为大人的负担,大人要拖的小孩和东西一起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电机是同一家厂家生产的,转速应该是差不多的,即使在空转下用微小的差别,在有负荷情况下也是同时对外输送能量的。我是这样想的,AB2个电机,空转A10000转B8000转,带上负荷,A转速下降到8000,那B是空 ...

有技术的话拆开一个560自己重绕效果比双电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