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LAMA那种东西难吗?需要多大地方?练习到悬停需要 ...
新手飞LAMA那种东西难吗?需要多大地方?练习到悬停需要多久?

楼主(2007-01-23):
新手飞LAMA那种东西难吗?需要多大地方?练习到悬停需要多久?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说,当然空间越大越好,因为在下意识的舵感竖立起来之前肯定会有误操作。
练习时间嘛,大概十块电池左右就可以在三四间方的小房子里悬停了。

网友B:
嘿嘿第一次飞学了五分钟就能悬停了

网友C:
我从未飞过直机,玩lama用了十块电池左右,突然就能在2米见方的地方悬停在半米高度几分钟了.用的是日本手,总觉得不直观,现在趁时间还短,正在改美国手.从头练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刚开始练时,地方越大越好,否则很可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撞障碍物炸了,新手要想把飞机修好并调整好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以后用状态不佳的飞机练,既增加炸机风险,又打击信心。总之环境很重要。

网友F:
用您的双人床足够了,摔了也不怕,俺就是这么干的。
不过,这个东西不需要练习悬停,本身就很好悬停~~~~~~~~~ 或则说,我是一次悬停成功,所以认为练这个没意义 :)

楼主:
如果一般电直的难度是100 那么LAMA是多少?70?

网友G:
应该用不到10块电池就能对尾了,不过还是建议装个练习架,这样什么配件都不用再添置了。练习难度不好对比,直接上手个450se不会比这个难道哪去,只不过那个随随便便一个小的误操作损失就大了去了,所以有时难易的感觉还与经济问题能搭上点边,呵呵
不建议在双人床上练,应该在平滑的地面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