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扫齿,已经修复!过程在第6楼

楼主(2007-01-23):
玩了这么久模型,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机子摔得多惨都修过,但
舵机
扫齿,反而手足无措了.什么大家都遇到过吗?在哪里能买到舵机齿轮?或有什么维修方法?严重求教

网友A:
舵机扫齿是平常事了,买相同牌子的齿轮回来换就可以了,要看你的舵机是什么牌子的,才好说在哪能找到啊

楼主:
楼上的,我的舵机就是GWS NARO PRO/STD(13g超大扭力微舵机) ,商城有舵机卖,但没有齿轮套件,请问哪里有呢?

网友B:
买个新舵机回来拆开,不就有齿轮换了吗?

网友C:
ele有齿轮卖 如果是大齿坏可以用一根小钢丝砸扁代替缺掉的齿,,把它钉齿园盘上面可
我弄过

楼主:
实在难以忍受等配件的时间.并且,很多商家都没配件卖,因此,为使舵机能再次使用,故决定自己修理!!!
打开舵机,把扫齿的齿轮取出,清理.
因原来的断齿太小,和齿主体的接触面太小,所以不能用了,因此只能自己做一个齿.用0.5mm的弹簧钢丝弯成"L"型,把作为齿面的一头用铁锤稍微锤扁.齿轮体在缺齿口正下方钻0.5mm小孔,把"齿"放到小孔上固定,再上一点AB胶,过程繁杂,不拍太多了,这是成品
背面
这时齿轮还不能用,只是粗胚,还要修挫.齿顶面要修平.
背面也要修平,并把齿旁边溢出的AB胶用到刮去,最后再滴点502在齿与齿体连接出
好了,装上舵机看看,间隙,哈哈!真幸运,刚好
再转一下看看,很棒啊,和原来一样,最后涂上黄油
舵机和原来一样,又可以工作了!

网友D:
黄油不多啊

网友E:
厉害,这样的小齿也能修!

网友F:
可靠性值得考虑,如果因些而摔机造成更大的损失,那就惨了,建议LZ小心操作!防止伤人伤机机!!!!!

网友C:
没事的,我也这样修过,用手拧舵盘可以转动电机,GWS的舵机要很大劲才可以拧动的
我以前的那个修复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555&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