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模友的螺丝胶是那买的?

楼主(2007-01-23):
请问各位模友的螺丝胶是那买的? 是当地什么商店买的

网友A:
应该是化学制品店吧

网友B:
强度低一点的厌氧胶就可以 指甲油也可以不过只能用在 金属对金属 上

楼主:
是汽车配件商店吗

网友C:
一般五金店都有的卖~~

网友D:
以前看过介绍说用玻璃胶也可以的,怎么不试试呢?

网友:
一个比较菜的问题:用螺丝胶的话~要拆机的时候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