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AR画齿轮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为什么两个相同齿轮的基线已经接触,但齿轮却没有正确咬合??是压力角有问题嘛?

楼主:
更改压力角后
更改压力角后,情况明显好转,但这个压力角如何得到准确数值哪????

网友A:
标准齿轮压力角就是20度,图上不能正确咬合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必太认真。

网友A:
压力角:齿廓在分度圆上的点所受压力的方向线(垂直于该点方向)与该点瞬时运动方向(该点旋转切线方向)的夹角,称为齿轮的压力角

楼主:
请问有什么CAD下好用的齿轮插件吗?
请问有什么CAD下好用的齿轮插件吗?

网友B: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版主(收)
云浮 (旺旺) 你好,你说你的没这个问题,可以把你的GEAR发给我一个吗,谢谢!!
chn-thunder@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