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感度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450的电直,401陀螺,GWS的舵机,感度只能打到10,高了就追尾

舵机摇臂已改到最短了

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打到10还能锁尾?那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B:
是尾巴不平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到10还能锁尾?那也太厉害了吧

可以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尾巴不平衡了吧》?

不是的,是追尾

网友C:
如果楼主是用JR控的话,应该是通道反向了。因为JR调感度是这样调的:控的感度调为50%时陀螺的感度是最低,控调0%和100%时陀螺的感度是最大的(分别是锁尾最大和不锁尾最大),如果通道反了的话,控里的感度是10%就相当于陀螺80%的感度了。

我的表达能力有限,希望楼主看得明白。: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是用JR控的话,应该是通道反向了。因为JR调感度是这样调的:控的感度调为50%时陀螺的感度是最低,控调0%和100%时陀螺的感度是最大的(分别是锁尾最大和不锁尾最大),如果通道反了的话,控里的感度是10 ...

是FF9 ,
5通道反了下也不行啊

网友:
如果不是控的原因,可能是机械部份没调好吧。

网友:
用GWS的哪款舵机,6g还是9g? 建议不要用9g的.
通道5的EPA是多少?
尾变距动作顺畅吗?

网友:
把干扰的因素也不妨考虑进去,比如接收机和电池太近了、电调和电池太近了、接收和电调太近了等等。
我最近就遇到这样的原因造成追尾(换了个25C电池就追尾,可同一个电池用在其他鸡上有没事)。
另外有些舵机用久了中立点不稳定表现也和追尾一模一样。

网友:
建议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如果尾舵运行顺滑的话,401上加点延时,控加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的电直,401陀螺,GWS的舵机,感度只能打到10,高了就追尾

舵机摇臂已改到最短了

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你已经用了401!还用什么GWS的舵机!换吧!上9650吧!! !!

网友:
舵机摇臂已改到最短了?

网友:
看来还没有解决

网友:
不行就换台450,把这个几百块扔给我好了,我愿意收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