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对尾悬停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7-01-24):
最近每天飞两块电池,打算练习对尾悬停,但没有什么心得..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
首先是调节机器,推油门的时候应该是水平起飞,如果起飞的时候乱晃是很难控制的
有往尾桨推力相反方向移动的趋势没有关系,熟悉以后可以打右副翼抵消掉这个推力,达到垂直起降。上一个我练习的视频,我也是初学乍练,不过机器调的还算可以

http://v.blog.sina.com.cn/b/855345-1275334873.html

飞起来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A:
按f3c比赛标准啊,起飞悬停到目视高度,然后降落,其间飞机要控制在1米半的范围内,不能摇摆抖动漂移。这步没问题了,就练目视高度左移,右移,前移5米后悬停,期间高度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f3c比赛标准啊,起飞悬停到目视高度,然后降落,其间飞机要控制在1米半的范围内,不能摇摆抖动漂移。这步没问题了,就练目视高度左移,右移,前移5米后悬停,期间高度不变。

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f3c比赛标准啊,起飞悬停到目视高度,然后降落,其间飞机要控制在1米半的范围内,不能摇摆抖动漂移。这步没问题了,就练目视高度左移,右移,前移5米后悬停,期间高度不变。

这个太难了,呵呵,得好一点得jj来飞,雷鸟之类得好像好点难啊

网友:
呵呵,理想嘛。不用说我等菜鸟,我估计就是坛子里一些满天翻飞的老鸟要把那些动作做到位的也没几个。。。

网友:
按f3c比赛标准啊,起飞悬停到目视高度,然后降落,其间飞机要控制在1米半的范围内
这条还凑合,飞机小,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网友:
对尾悬停不要急着飞高,先在离地50CM练习,因为初开始练习对尾悬停的飞友对于机机的调整还不熟悉,难以调得很好,机机会乱串的,在练习初期,会有很多急收油的动作,不高可减小损失!!到能悬停对机机的调整搞好才飞高的好!!如一开始就高的话,米可不少!!

楼主:
en,谢谢各位,学习消化中.

网友:
初学都要是先能练一个停就很好了。

网友:
F3C? 算了,谁能用我们的小电直飞我就服了他。

网友:
别上来就用f3c忽悠人家,新手悬停注意起飞和降落时油门别推的太猛注意控制住离地的高度就行,剩下的慢慢来一点点练。开始时能做到垂直起飞,平稳降落就很好了。楼主最好说下机型,答案会更有针对性

网友:
樓主的是#36 原廠有刷吧  對否 ~~~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你这个已经是400级以上的了吧,不能算小电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