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过无刷电调的进

楼主(2007-01-24):
有点疑问,看了下成品无刷电调,好象并没有利用M8芯片的硬件PWM功能,是用软件来做的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上图研究一吓!

网友C:
硬件软件都有

网友D:
连不带PWM的2051都可以做,这个M8芯片也可以不用它,用软件来实现也不难

楼主:
我担心CPU的时间够不够用!
对了,还有,光驱上的3个霍尔器件大家有没有研究过,我今天拆了个看下,本来是想做有感电调的实验的,但发现好像不是数字输出,可能需要后级放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M8只有三路PWM,全用的话就只剩下一个定时器了.我想一个定时器实现输入信号检测和PID控制可能不够.
俺昨天也刚做了一块板,也是用M8做的.程序也写了,可是没用!电机驱动有问题.
这里有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哈哈!
楼上的手工不错啊,还LAY了板!M8其实是有3路PWM的,OC1A,OC1B,OC2

网友F(2007-11-13):
有作2051的吗.图和软件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G:
这个图好像是OURAVR.COM上的软驱驱动试验用,上传的软件好像是要有霍耳传感器才可以驱动,

网友H:
的确不简单的说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我只用一路PWM 控制电源正极,为什么要用3路呢?
我的水平还低,还请指教
我也是用M8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