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9X2的朋友注意过没有?螺距调节旋钮

楼主(2007-01-24):
上个星期六无意中发现这个旋钮居然是可以控制螺距的
难怪有过几次感觉油门推了很大位置,转速很高。飞机就是不起飞的

如图左手边的可调旋钮

开机进入 DeviceSEL(各种开关功能的分配,其实JR也可以把开关位置随意指定的)
在Pit TRIM 菜单的指定按钮设置 中 把PitT 禁止 为INH

这样就是你无意中把这个旋钮碰了螺距也不会变啦

网友:
留着啦!!!
飞行中可以调节....

网友:
早就禁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个星期六无意中发现这个旋钮居然是可以控制螺距的
难怪有过几次感觉油门推了很大位置,转速很高。飞机就是不起飞的

如图左手边的可调旋钮

http://photo.5imx.com/up/0701/04/20071 ...

  你现在才发现这个功能?

网友:
和我一样,又是一个冤大头~~~~~~~~~~~

网友:
楼主比我还懒,比我的9XII上的灰还多。

网友:
看个人习惯啦

我是要用的.便于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才发现这个功能?

我很少研究遥控器的,这个设置还是你很久以前帮我弄的22#设置拷贝过来

网友:
开箱玩时就发现了。

网友:
我还得留着

网友:
我是一直用来微调的,悬停的时候摇杆在中位,如果不能悬停就调一下这个

网友B:
再咨询一下,右手的微调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罗卜青菜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咨询一下,右手的微调又有什么用呢?

右手的微调在9X2 直升机模型的默认按钮设置中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是玩滑翔机DLG之类的,这个旋钮作用是调整襟翼的量。

玩直升机你要设置它可以用也行,XTR中我就指定它为陀螺仪感度线性调节开关

网友:
留着吧。螺距微调还是调到中间,有明显的定位的。

这个东西在飞行的时候,调节很有用的。
比如动力不足,然后练习某一动作的时候,可以适当调整螺距。
不知道我这种应用恰不恰当。

网友C:
这东西有时候有点用,不过不太习惯,所以现在都先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有时候有点用,不过不太习惯,所以现在都先关掉了

调试好了以后,的确没有什么大用处。
可是我动力不好,还是要靠它调节一下。

网友:
早发现这个功能呢
就是找不到哪可以调禁用
好帖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得

网友:
感谢 特帅呆王子 的帮助,谢谢

网友:
奇怪了,我的9X2,左边这个没反应,右边那个就可调螺距,帅呆是不是拍错位置了

楼主:
没错的,不过右边可以调一样可以把它禁止啊

网友:
新近入手,学到拉

网友:
这个调节旋钮很实用哦

网友(2007-03-22):
明了,我的9X2自己还没怎么注意,晚上去看看

网友:
我的FF9 SUPER也一样

而且要关好几个东西

什么停悬微调,还有最大螺距微调

以前不知道,每次检查螺距的时候都觉得奇怪,怎么没炸过螺距就不一样了,然后又调啊调调个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