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摔机的原因

楼主(2007-01-24):
我的36号 用的是华科尔的原装控和舵机    电机和电调都换无刷了
有几次在悬停时 好好的就突然朝右边猛的倾斜摔下去   这两天连续这样摔了  刚放地面上试了下 在我不开油门 间隔的拨动方向杆  有时会出现控制左右的舵机和前后舵机会朝一个猛的打到顶后又会中   有是很久都不会出现着现象 其他舵机好象没这样朝一个方向打死的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没摔一次就是几十 上百的呀   疼呀

网友:
我朋友的36号也是一样 的,只不过是突然向后摔下去,好像是失控,我都不敢飞,国产的东西不行

楼主:
在线等答案呀

网友:
你把华XX原装的遥控设备也换了相信就好了,华的电子设备~~~

网友:
最好 换掉

网友:
多半是控的事。我的37#有时莫名其妙的尾舵失控,狂打转,要再猛打几下方向舵才能恢复正常。在飞模拟器时偶尔也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确定控有问题。打开控检查过,引线没问题,电位器也没松,难道软件的BUG?

网友:
把华XX的设备换掉,保证没事。

网友:
电子设备..
我的控在飞模拟器.

网友:
发生此现在时电力充足否?

楼主:
控和飞机的电池都是饱饱的

网友(2007-03-23):
烂啊~~~和和~~~还的靠运气

网友A:
我的36#也是同样的问题,当初买来时飞了3个起落,每次都会猛的倾斜吻向地面,结果主旋翼被折断三次 之后换了6EXHP后就飞得好好的,非常听话:loveliness: 咱们缺米人摔不起啊……!!

网友:
36的控电量显示很模糊,电力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6#也是同样的问题,当初买来时飞了3个起落,每次都会猛的倾斜吻向地面,结果主旋翼被折断三次 之后换了6EXHP后就飞得好好的,非常听话:loveliness: 咱们缺米人摔不起啊……!!

刚开始我飞两次炸两次,换6exhp后现在基本做到几乎是0.5X0.5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