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摔机的原因

楼主(2007-01-24):
我的36号 用的是华科尔的原装控和
舵机
电机
和电调都换无刷了
有几次在悬停时 好好的就突然朝右边猛的倾斜摔下去 这两天连续这样摔了 我刚放地面上试了下 在我不开油门 间隔的拨动方向杆 有时会出现控制左右的舵机和前后舵机会朝一个猛的打到顶后又会中 有是很久都不会出现着现象 其他舵机好象没这样朝一个方向打死的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没摔一次就是几十 上百的呀 疼呀

网友A:
换控,检查舵机

网友B:
可能是舵机的问题,我有一次也是拼命的往左边修不过来,大桨去锯树,结果可想而知了

楼主:
你的是用的原装控吗 你换了舵机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C:
和我曾经遇到的情况完全一致……恭喜LZ啊
导致摔机的原因其实就只有一个……你用的是华XX的控,用有问题的设备飞直机,摔机是必然的
我现在换6EX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失控问题,鸡鸡很听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