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 今天看到去修车看到电动自行车也有无刷电机的 ...
有个想法 今天看到去修车看到电动自行车也有无刷电机的 那这车上的无刷

楼主(2007-01-24):
有个想法 今天看到去修车看到电动自行车也有无刷
电机
的 那这车上的无刷点调模型上可以用吗

网友A:
功率很大,电压比较高

网友B:
可以用 如上 所说 功利很大 电压要很高 当然重量也大 了

网友C:
电动自行车也有无刷电机是有霍尔传感器的,模型用的是无传感器的。
电动自行车也有无刷电机极数巨多,可能有40~50极,模型的可能尔,四和六极居多。
另外个头,转速范围等相差太大,没可能的。

网友D:
做大点模型用齿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