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3 AddOn下载地址

楼主(2007-01-25):
如题,求g3 addon下载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G3地址:ftp://202.96.112.29:5158,用户名:model,密码:model,记住端口号不是 21 是 5158,最好用FTP工具下,如:cuteftp;只支持两个线程。只需下载“飞鹰模拟器”目录下的文件,RealFlight G3.000.430版A、B两个光盘镜像,387的那个不需要下,下载RealFlight G3_50_033版升级包总共三个文件即可。
2.下载PPJOY:下载 0.83版。http://www.rc-soft.cn/ppjoyplus/ftp://202.96.112.29:5158,用户名:model,密码:model服务器中。
3.下载 PPJOY音频插件:参考以下链接介绍
http://www.gxmodel.com/Soft/Show ... lID=1&SoftID=38
4.下载PPJOY音频破解插件:参考以下链接介绍的Sina新浪邮箱地址或ftp://202.96.112.29:5158(如上2所示)

网友:
G3的A,B碟和升级包 下载完了,改
了默认安装目录,顺利安装完了,一运行就出现"You are about to be asked to select your  CD-rom drive letter from a list of  available drives ,skipping this step awy  cause certain  features not to work  correctly, aspecially  if you pian to use past  RealFlight  add-Ons  porducte.'看不太懂是不是要虚拟光驱?很急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看B盘的crack目录

网友:
软件升级至RealFlight3_50_033版本后,需要的Emu版本为1.8。从G3 430B光盘镜像文件中寻找解压拷贝 G3 软件狗Emu到安装目录,通常是:C:\Program Files\RealFlightG3 下。在安装目录下找到Emu文件,发送到桌面生成快捷方式,以便日后启动。

打开在桌面上生成的快捷方式,出现的界面,点击左下角的“Launch the game!!!”
可能会提示光驱的位置,点确定,指向光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