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德版飞翼~~

楼主(2007-01-25):
前段时间买了德国版飞翼,用的是商家推荐的2408铃铛,电调不知道什么牌子,也是商家发给我的。这个飞翼很好飞,我用的是12V的镍氢电飞,但是全油门不到5秒钟,电机就会停转,很是麻烦,很不爽,请大家帮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要哩电做动力好一些吧~~

网友A:
估计是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池不行了,压降太大,电调保护了
PS:是找我拿的飞翼和电调吗???

网友C:
镍氢5分钟全油门保护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5分钟全油门保护很正常啊!

老大,是5秒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行了,压降太大,电调保护了
PS:是找我拿的飞翼和电调吗???

那段时间找不到你,是在腾云那里拿的~~~电池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调出问题了!

啊?新的电调就这样啊~~电调是不是要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是5秒钟~~~呵呵~~

不好意思看错。

那可能是电调处于锂电保护方式下或者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网友:
很正常的状况,镍氢实在是放电能力不行!

网友:
 应该是马达和桨搭配不对,造成电流太大,压降就过快,电调在锂电状态======保护了。把电调设置回氢电就好了。这是正常现象,我遇到过。

楼主:
请教,怎样设置电调呢?

楼主:
腾云出来帮帮偶啊~~~

楼主:
帖子沉得太~~~太快了~~~

网友:
什么样的电调?各家的设置方法都不一样。

发张图上来,让大家猜猜厂家?

网友:
是新西达的20A 电调!!
估计是电调的设置问题
电调设置见http://www.5irc.com/product_detail.asp?id=1458

楼主:
飞翼已经报废了~~高空失控,直接掉到地面~~~

楼主:
接收机有问题,突然……突然失控,很快亲吻地球,飞翼机头以89度的角度,几十米的高度直直地撞下来,可怜我的飞翼啊,本来飞得很爽的……后果不说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有问题,突然……突然失控,很快亲吻地球,飞翼机头以89度的角度,几十米的高度直直地撞下来,可怜我的飞翼啊,本来飞得很爽的……后果不说大家都知道了~~

再买 再飞 再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