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C0618床的参谋一下

楼主(2007-01-25):
中毒太深想上床.在旧机电市场看中两台C0618的床不知道该选那一台,请各位前辈给参谋一下.(一台是C0618A;82年产的有7成新,挂轮只有4个,少13个.开价2200)(另一台是C0618B;80年产的有85成新,挂轮有15个少2个,另外还带一套弹簧夹头9个和一个弹簧夹头拉杆,但是少80的卡盘,卡盘发蓝有.开价3000)

网友:
2000以下可以考虑,2000以上不如多出点上新的。

网友:
我认为CO618B的外形都是直角,这种铸造结构简单应力分布不合理,样子也难看,是简化工序后的萎缩版与原版没法比

网友A:
C0618A如果只少挂轮 别的地方无损怀 在搞下价钱 建议拿下

C0618A  比0618B 近凑   耐看     0618B 加工长度大些
弹簧夹头拉杆请楼主传上来 让我认识一下谢谢

网友B:
对  弹簧夹头拉杆楼主传上来   呵呵 3000在多给两钱两台上的零件并一起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弹簧夹头拉杆楼主传上来   呵呵 3000在多给两钱两台上的零件并一起爽啊

我也想呀!可不是一家的.图片等明天拿相机去照回来给大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618A  比0618B 近凑   耐看     0618B 加工长度大些
弹簧夹头拉杆请楼主传上来 让我认识一下谢谢

我今天特意跑了几家机床配件的店,原厂的挂轮不好买,只能定做大概想配齐要6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两台差不多了!

网友:
不如买新的吧~~~

网友:
开价3K不如买新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