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窄带、宽带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7-01-25):
小弟有一个疑问,72M频率是分窄带和宽带的,那如果遥控器原来是72M宽带,更换接收机或晶体是不是要考虑宽带、窄带之分?还是只要是72M的就可以更换?望高手指点!

(1)陆地、水上用频点――27MHz
频率(MHz带)  频带  频率(MHz带)  频带

26.975          01      27.125        07
26.995          02      27.145        08
27.025          03      27.175        09
27.045          04      27.195        10
27.075          05      27.225        11
27.095          06      27.255        12

(2)陆地、水上用频点――40MHz
频率(MHz带)  频带   频率(MHz带)  频带

40.610          61      40.690        69
40.630          63      40.710        71
40.650          65      40.730        73
40.670          67      40.750        75

(3)空中用频点――40MHz
频率(MHz带)  频带  频率(MHz带)  频带

40.770          77      40.830        83
40.790          79      40.850        85
40.810          80

(4)空中用频点――72MHz窄带频率(MHz带)   频带   频率(MHz带)  频带
72.130           17     72.190        20
72.150           18     72.210        21
72.170           19

(5)空中用频点――72MHz宽带频率(MHz带)  频带  频率(MHz带)  频带
72.790           50     72.850        53
72.810           51     72.870        54
72.830           52

楼主:
有哪位大哥知道吗?

网友:
只听说过LOW和HI

网友:
应该是问72MHZ的LOW段和HI段能否通用(更换晶体)?

网友:
宽带Hi、Lo通吃,窄带或Hi或Lo

网友:
在72MHz的所有可用Channel里,不同Channel的增益是不同的,增益量决定了发射机和接收机发射功能和接收灵敏度。
不同Channel的增益的不同是由于晶体管的电气特性造成的,所以就有了Hi和LOW之分。也就是说,某个高频头若是按Hi设置的,那么用高频的晶体它可以工作在最佳的状态,但并不是说用低频晶体它就不工作了,只是用LOW频晶体时它的发射功率可能较小。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过电路上的特殊设计,已经基本可以让高频头和接收机在LOW和Hi的整个区段内获得相对均衡的增益,现在也很少见到HI和LOW的划分了,尤其是在可变频式的高频头和接收机上。

网友:
听讲JR无分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实际上我针对这个事情测试过

1,FUTABA分高低频段,在信号源上测度灵敏度相差1-2DBM 实际上来说影响不大
2。后面FUTBA出的宽频的是新的,就是说不分HI/LO频段,所有都可能用
3,FUTABA这三种实际上都能互相通用!
4,他分这么多种就是骗老百姓的钱!!!

网友B:
厉害!被它骗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被它骗了好久!

谁说不是呢

网友:
我的两个FUTUBA都写的是LoBa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1,FUTABA分高低频段,在信号源上测度灵敏度相差1-2DBM 实际上来说影响不大
2。后面FUTBA出的宽频的是新的,就是说不分HI/LO频段,所有都可能用
3,FUTABA这三种实际上都能互相通用!
4,他分这么多种就是骗老 ...

网友:
通用!木有问题的!
我的136HP(LO)上用过72.550和72.350 都很好,虽然没有HI 到72.990,不过问题不大,国产接收机都没问题,相信富他爸的东西没有那么娇气……

网友C:
见过ff9频率29.825,不只是哪的货……

网友:
是新加坡的

引用 网友C:
见过ff9频率29.825,不只是哪的货……

是新加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