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我的4号机为什么一直左旋?

楼主(2007-01-25):
前几天刚在淘宝上买的4号机,卖家说已经调好了,可是到我这里,怎么飞都是左旋呢?在地上滑行的时候,刚开始可以通过左遥杆控制不让它左旋,但是一旦推油门上升的时候,机子就左旋的厉害,飞起来也是一样的。下面的两个微调都有调整,但是没有效果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机子没调好,还是我的操作需要再改进?怎么调?怎么操作呢?

另外,机子静止在地面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左遥杆控制左右的时,舵机动作不明显呢?感觉就好像没动一样。要使点劲才会稍稍有点反应。

高手大侠快来帮我看看~~

网友:
1。“左旋”,可能是你的尾电机不是很好了,不能抵消反扭力了。
2。“我的左遥杆控制左右的时,舵机动作不明显呢?”,这个现象是正确的。它不是通过舵机来控制左右的,
     而是通过尾电机的转速来控制左右的。
不知道小弟说的对否,请大哥们执教

楼主:
不能吧?机机是新买的,难道买来就有问题?卖家说机子他们都是试飞好的才发的~~~
郁闷!!
还能有其它可能吗?尾桨的问题?

网友:
一切都得你自己来弄,呵呵。
首先看看十字盘平不平,平衡翼平不平
再次看看 打升降和副翼,舵机工作状况
然后看看大桨有没有双桨,晃动,螺丝锁紧了没有,不能松也不能太紧
然后看看尾桨得齿轮啮合得松紧,不能太紧
最后慢慢加油门,看飞机要离地飞离地得时候得状态,一般来说应该是平行往左滑行
如果调到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右副翼加油门起飞了
看你得描述好像是尾桨没有力气
你可以拔掉主马达,单独测试尾桨得转速,稍加油门,尾桨旋转以后打左右舵看看反应
华科尔得4#还是很不错得机器,呵呵,用料很好得

网友:
楼上正解:
你可以拔掉主马达,单独测试尾桨得转速,稍加油门,尾桨旋转以后打左右舵看看反应

楼主:
我要晚上回家才能试出来,"单独测试尾桨得转速,稍加油门,尾桨旋转以后打左右舵看看反应",要是什么反应才是正常的呢?

"如果调到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右副翼加油门起飞了",这里的"打右副翼"是指油门下面那个副翼微调还是就是指的左遥杆?

网友:
当然是左摇杆了,呵呵,因为你jj尾桨有一个往左侧的推力,所以起飞的时候jj是往左边飘的
为了抵消这个力量需要稍微带一下右副翼,这个舵量就看你自己的掌握了,呵呵,合适的时候jj基本可以垂直起飞了。
尾桨转了以后你打右转尾桨转速提高,jj右转,打左转jj尾桨转速降低,打到底的时候就停止转动了

楼主:
可是我打右副翼,在小油门的时候可以,加大油门以后,右副翼都打到底了,机子还是左旋。

晚上在调下看看吧~~唉。。

另外,这机可以配锂电吗?配什么样的锂电?

网友A:
。。。。。。。。。。。。。。。。。。。。
右副翼打到底你的飞机就歪到一边摔烂了,呵呵
你打的是方向舵,不是副翼,呵呵

网友:
配7。4V锂电,小一些容量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哦,搞好没,没搞好加我QQ42053953,我教你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右副翼打到底你的飞机就歪到一边摔烂了,呵呵
你打的是方向舵,不是副翼,呵呵

晕了,laomm1  那“副翼”到底是哪里呢?您在回复里一会说打右副翼,一会又说是左遥杆,让你给搞晕了~~给解释清楚呗

网友A:
右手的那个摇杆,左右方向就是控制副翼的,呵呵
左手的那个摇杆,左右方向是方向舵,呵呵
升级舵和油门跟遥控器有关,上面两个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搞好没,没搞好加我QQ42053953,我教你调

哈,谢谢,晚上我回去加你,现在单位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手的那个摇杆,左右方向就是控制副翼的,呵呵
左手的那个摇杆,左右方向是方向舵,呵呵
升级舵和油门跟遥控器有关,上面两个不会变

哦,,原来打右副翼是指这~~~明白了,谢谢~

楼主:
晕。。还是不行,一开油门,机子不会平行左滑,依然是机头不动,尾向右滑,这样机子又开始左旋了~~

网友:
你单独试试尾巴,把掉主电机,然后推油门,看看尾巴转的如何,然后打一下方向看看尾巴的反映
然后你用手推尾巴,再看看尾浆的反映,如果均有快慢变话,机器一般没有问题,调一下中立点试试

楼主:
尾桨没有问题,我已经在调中立点了,刚开始调的时候有点反应,感觉尾桨动力强了一些,开始出现左滑,但是如果一加油门,还是一样的开始左旋,结果我又调了中立点了,调着调着就忘了调了多少了,这东东是不是拧了一圏还能拧回来吧?不会说越拧越多吧?我是逆时针调的。

网友:
应该是拧一圈就拧回来了,呵呵,小电直尾巴不够劲,猛加油门肯定不行,慢慢加油们,呵呵

楼主:
正在充电,充满 在试吧~~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哦 雷鸟
我起飞时 飞机往左侧倾,稍加油门,感觉飞机随时都会侧翻,大桨会打地的那种
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抖动开始加剧

ps 我平衡杆换过,我量过,两边等距啊!攻角也调了。
还有我觉得我的飞机升力好像不够
油门推一半多了,飞机还是在地上一点起飞的意思都没有哦~~
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哦 雷鸟
我起飞时 飞机往左侧倾,稍加油门,感觉飞机随时都会侧翻,大桨会打地的那种
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抖动开始加剧

ps 我平衡杆换过,我量过,两边等距啊!攻角也调了。
还有我觉得我的飞 ...

哦,搞好没,没搞好加我QQ42053953,我教你调

楼主:
呵,非常感谢各位高手赐教,我受益非浅,尤其感谢楼上的kt2002,百忙中在Q上详细指导!
飞机的问题解决了,在调了中立点之后还是不行,感觉很是奇怪,后来偶尔间发现,尾桨上那个齿轮在安反了 ~翻过来安上去之后,问题解决!
仔细想想,原来是上次飞机自己飞之后,把尾桨都打掉了,我就随便安了上去 ,没想到,一轮之差,弄出这么大的问题 。本应该早发现的,因为尾桨一转起来,就吱吱的响,只不过一直没有注意,现在想想,是齿轮安反了,一面磨擦造成的~~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细心指教!
可是飞了之后,油门遥大了,飞机掉下来,大桨摔断了  我还得去买大桨
是不是还得买这种大桨呢?看上去像是硬塑的,不结实啊,换成其它的可以不?

网友:
这种是最结实的了,呵呵,其他的都比这个差
不过你竟然连大桨都能摔断,呵呵,够厉害
另外你买的配件大桨比原机自带的大桨差,平衡做的不好,回来以后自己调整一下动平衡
不要轻易相信商家说的啥啥出厂就做过动平衡的,基本没用,都得靠自己

楼主:
呵,大桨不是一下摔断的,我试飞的地方是在楼下的大堂里,旁边有一个保安执勤时的桌子,飞机是摔到了桌子上,呵,然后又掉下了,被下面放着一个灭火器的箱子挡了一下,在到地上就是这样了~~算我点背。。呵。。一般如果直接摔下来问题不大,偏偏有这两个东东给碰了一下~~看来下次试飞的时候,得出去找个大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