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我的4号机为什么一直左旋?

楼主(2007-01-25):
前几天刚在淘宝上买的4号机,卖家说已经调好了,可是到我这里,怎么飞都是
左旋
呢?在地上滑行的时候,刚开始可以通过左遥杆控制不让它
左旋
,但是一旦推油门上升的时候,机子就
左旋
的厉害,飞起来也是一样的。下面的两个微调都有调整,但是没有效果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机子没调好,还是我的操作需要再改进?怎么调?怎么操作呢?
另外,机子静止在地面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左遥杆控制左右的时,
舵机
动作不明显呢?感觉就好像没动一样。要使点劲才会稍稍有点反应。
高手大侠快来帮我看看~~

网友A:
低端飞机都是这样的通“病”,我以前飞4号时也一样的不稳。新手别着急,慢慢练吧!
机器反应慢。
你加装个V型头试一试吧!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种4通的jj调好了稳稳的悬停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1。“左旋”可能是你的尾电机不是很好了,转速不够了。
2。“左遥杆控制左右的时,舵机动作不明显呢?”,它好像不是通过舵机来左右转向的,而是通过尾电机转速的高低控制左右的。
这是小弟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各位大哥指正

楼主:
呵呵,晚上回去调下看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