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1-25):
请问哪里有卖雷鸟金属十字盘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卖雷鸟金属十字盘的吗?

厂家目前还没有这种升级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卖雷鸟金属十字盘的吗?

买个华科尔4#得十字盘就可以了,虽然也是塑料的,不过比雷鸟的强多了,呵呵
不过那样的话你旋翼头都得换
雷鸟和4#,ESKY004几乎没有一个配件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