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桨的表面可以喷漆吗?

楼主(2007-01-25):
请教大家木桨的表面热缩膜撕了,可以喷漆吗?
谢谢了!

网友A:
不用,用透明胶带贴一层,保证比新的还结实

网友B:
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很久没用木桨了,估计如果喷的好的话,应该比较漂亮,关键是要喷的平滑吧

网友C:
亚托原装的325 pro木浆就是喷漆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