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可以用二次变频的接收机吗?

楼主(2007-01-25):
弱弱的请教大家一下 :)

网友A:
你要是找得到,8次变频也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用
用几次变频的接收机与发射机没有关系,主要是牌子的调制方的,搞正确就行了!!!

网友C:
看来4ex也可用了?嗬嗬,好像136接收机就是2次变频把

网友D:
原帖由
黑心贱人
于 2007-1-26 10:17 发表
你要是找得到,8次变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