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2次变频接收机

楼主(2007-01-25):
二次变频技术和PCM技术是不一样的。二次变频技术仍然是模拟技术,而PCM技术是数字技术,具有纠错能力,所以PCM更不易失控或受到干扰。二次变频机的优势是灵敏度要比单次变频接收机大,这使得其的控制距离可以大大提高。但由于仍是模拟技术,抗干扰能力比不过PCM接收机。

                        1次PPM      2次PPM    1次PCM    2次PCM
遥控距离               近                 远             近               远
抗干扰能力          一般           较好            好               好
体积和重量          小/轻         大/重         较小/轻        大/重

* 近:遥控半径300米以内;近:遥控半径至少500米-1000米。

楼主:
由此可见,2次变频的PCM接收机是最好的,但很不幸的是也是最贵的。一个Futaba的2次变频9通接收机要价1000元以上!

网友:
楼主可否列举一下2次变频的PCM接收机有哪些型号?

网友:
2期待更多模友用天地飞2次变频接收机的消息.对了,楼主提到的2次变频PCM接收机是什么哦.具体是什么型号,牌子.比如,FU136HP是次的PCM还是2次的PCM?

楼主:
Futaba FF9和JR 9XII的原配接收机都是二次变频PCM接收机,二次变频接收机必须使用专用的二次变频接收机晶体。

网友:
二次变频就是最好?呵呵

建议楼主多看看HAM的杂志

楼主:
我没看过你说的杂志,愿意向这位老师请教,希望听到您的观点和看法。

网友:
二次变频应该比一次PPM抗干扰强,特别是镜像干扰。

网友A:
一次变频的中频为455kHZ,也就是说接收机的晶体振荡比发射机低455KHZ或高455KHZ(别看接收晶体上印的字数和发射一样,实际是差455KHZ)。为说明方便假设有一个72.910MHZ的ppm发射机,它所配的接收机晶体是72.455MHZ,可以正常工作,若此时有一个72.000MHZ的发射机工作,此接收机的高频放大电路也会认为是正常信号(720450-72.000=0.455MHZ),只是解调出的ppm编码信号相位相反,不能正常解码(若是带有A/B模式开关的接收机,把开关拨到另 一侧就可以解码了)。本应工作在72.910的接收机却能接收72.000的信号,这个72.000的高频信号就是此接收机的镜像频率,它与你的发射机频率相差两倍中频2*0.455=0.910MHZ。72MHZ段 的接收机高频放大电路的通频带大约有1--3MHZ(受元件和电路结构影响)。是不能够将只相差0.910MHZ的信号滤除的,为了能滤除镜像频率的干扰,就出现了二次变频的接收电路,2*10.7=21.4MHZ (有的厂家一中频选用21.4MHZ,那就是2*21.4=42.8MHZ了)。镜像频率与主频率相差的大了,高频电路就可以将镜像干扰频率滤除掉了。也就是说,你用一次变频的接收机只要附近没有和你同频的,和你相差0.910MHZ的发射机一起飞,一次和二次变频就无所谓了。当然两次变频技术上是先进了,也复杂了。有可能将高频增益作的大一些。

两次变频的一中频是10.7MHZ,也就是说接收机的晶体振荡比发射机低10.7MHZ或高10.7MHZ,二中频是455KHZ,二本振晶体是10.7-0.455=10.240MHZ,

打字真累啊!

网友:
www.hellocq.net

请参考

网友:
什么也没有

网友:
早期9x第一代版本的900pcm接收机是一次还是二次?

网友:
hellocq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2007-02-25):
引用 网友A:
一次变频的中频为455kHZ,也就是说接收机的晶体振荡比发射机低455KHZ或高455KHZ(别看接收晶体上印的字数和发射一样,实际是差455KHZ)。为说明方便假设有一个72.910MHZ的ppm发射机,它所配的接收机晶体是72.455 ...

说的好!
二次变频的好处就是;能克服镜像干扰!和PCM,灵敏度没关系!
这三个是不同概念!不能混在一起来考量。

网友:
一次变频与二次变频是接收的方式!而PPM与PCM是遥控信号的编码方式!!有同频干扰的话,PCM与二次变频对比PPM与一次变频的下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