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拆卸问题

楼主(2007-01-25):
老款金属摇臂上的Radius 搖臂是用一跟插销联接的.我要怎么把他拆下来呢?我要换新款的上去.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摇臂呀!下半部不还连着一个摇臂嘛.我的老款金属的,是用插销连着的。我怎么把它拿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款金属摇臂上的Radius 搖臂是用一跟插销联接的.我要怎么把他拆下来呢?我要换新款的上去.

用一根小于1mm的钢丝(找一根家里用的针,把尖头掰断)从一头稍微用点力量就可以敲出去啦。

楼主:
这样啊.知道了.谢谢!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楼主:
没用过老款的金属摇臂当然不知道拉.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