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30L温度过高的问题

楼主(2007-01-25):
SE新装的430L电机,好盈40A电调,中进角,柔和启动,飞到第二块电池温度就很高,由于以前烧过一个430L,就以为是电调问题,下午去买了个凤凰45A换上,问题依旧,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凤凰电调用的默认设置,也是中进角,柔和启动。

网友A:
温度很高是多少度呢?

网友B:
电条电机都换了
只有换个桨看看,再检测复核一下螺距,油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很高是多少度呢?

温度很高,高到电机无力停转,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一种自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条电机都换了
只有换个桨看看,再检测复核一下螺距,油门数值

难道是因为螺距太高或者因为浆不好造成电机负荷过高?
上次调试后的确摔过几次,副厂炭纤浆有裂纹,因此浆的升力不够?
谢谢提醒,晚上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
晕,电池飞到电调保护了,当然转不动了。
在螺距 装配正常的情况下,试一下 低进角。此时马达效率最高 。很有效的降低马达温度 保护电调电池。
中进角 高进角 是以降低较多效率的代价 换来较少的动力提升。

网友:
我以前温度高是大齿盘太靠近电机所致

网友:
还有齿轮配合,皮带松紧的影响

楼主:
楼上两位正解
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所在,我用的海神大齿盘,摔过多次,虽然没有扫齿,但大齿盘和下面从动齿的连接处有旷量,造成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座经常会卡住,转动不畅,电机才会过载。换了亚托新款大齿盘后问题解决,不知道其他用海神大齿盘的朋友有没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