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我的450S

楼主(2007-01-25):
我的450S和机箱

450S铝机身

为保护电池不被铝板划伤,添加了海绵。

我理的线,401旁边的带子为了防滑。

我们温州模友的标准配件GY401+S9650

楼主:
本想把铝侧板换成钛金的。铝的就造福其他模友,后来觉得换铝板的话又要重新再调。再一个对它的还有点感情在吧。所以钛金先存在俱乐部里。

网友:
公务员专用箱

网友A:
450s/450xl/450se 有什麼分別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s/450xl/450se 有什麼分別

S侧板和尾管好象是铝合金的,其他和SE一样
XL就是一般塑胶版本吧,金属件很少
SE是碳纤侧板和碳纤尾管,旋翼头是金属件
个人理解...

网友B:
有误
S的初侧板是金属的,其他和"XL"一样(S的悬翼仍不是金属的)
XL目前好象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误
S的初侧板是金属的,其他和"XL"一样(S的悬翼仍不是金属的)
XL目前好象已经停产了。

很重要的一点没提到,S和SE一样是直推的!

网友:
401可以倒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