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一点就差很多啊!

楼主(2007-01-25):
一直以来都是裸飞,730克左右,420LF,个人感觉力道已经够了;今天装了头罩,加了个9克舵机配重,总共就多了不到37克,不管是加速,旋转速度,锁尾都大幅度降低,原来象个年轻人,现在就象个老头了!
       没想到,加那么一点点重量影响如此之大!各位有没有对比过?

网友A:
亚托的电机虽然转速高但扭力不够负荷大一点点就不行了.430l也是这样.一般配置都是9650+hs65mg+430l+35x+r770s(146ip)+401+se+170g电池.大约在780g-800g左右.要减重以经很难了.430l+35x虽然能飞,但是比较吃力.螺距一大就掉转速,就是猛推油的那一刻的暴发力好一点(因为在悬停螺距的时候转速比较高).让初学者感觉比较暴.其实并不好飞.

网友B:
我给机子多加了根横轴作配重, 就感觉灵活度大不如前了

网友:
我在用海神的电机,用13T!感觉好爽,

网友:
420电机是转速型电机,所以扭力是不足的,430也是如此,所以新出的SE都是12T配430LF驱动325桨,

网友:
差不多1kg的東西, 你說用什麼電機啊

网友C:
那,就是说,430还是配11t的比较好?

网友:
有这么严重?

网友A:
用hacker a20 6xl(oem)电机+quark 33a(或jeti 33a)+17t很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430还是配11t的比较好?

配11T,转速不够高,不够暴力!12T刚刚好。但对电池要求都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托的电机虽然转速高但扭力不够负荷大一点点就不行了.430l也是这样.一般配置都是9650+hs65mg+430l+35x+r770s(146ip)+401+se+170g电池.大约在780g-800g左右.要减重以经很难了.430l+35x虽然能飞,但是比较吃力.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11T,转速不够高,不够暴力!12T刚刚好。但对电池要求都很高!

好象老外都是13T啊!

网友:
我有同感,还是想办法减肥吧。你看路边走路的小胖子走路都费劲,比我家老爷子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托的电机虽然转速高但扭力不够负荷大一点点就不行了.430l也是这样.一般配置都是9650+hs65mg+430l+35x+r770s(146ip)+401+se+170g电池.大约在780g-800g左右.要减重以经很难了.430l+35x虽然能飞,但是比较吃力.螺 ...

是不要告诉他我们这次的电机很好!  贵呀

网友E:
其实不是头罩重,而是头罩抵消了主桨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acker a20 6xl(oem)电机+quark 33a(或jeti 33a)+17t很爽。

国内哪里买得到A20-6XL???好电机啊!配QUARK电调17齿100%油门居然可以到3100RPM,OEM不知道怎么样?如果感觉没430暴,那只能说OEM就掉了个档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是头罩重,而是头罩抵消了主桨的动力

不会吧,动力的输出在奖的外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内哪里买得到A20-6XL???好电机啊!配QUARK电调17齿100%油门居然可以到3100RPM,OEM不知道怎么样?如果感觉没430暴,那只能说OEM就掉了个档次了!

原厂的和oem的我都有.是同一个厂出的一样的东西性能也一样,3100rpm是用的25ctp电池.还有如果430是每时每刻都那么暴那是好电机,但是我飞的感觉就只是暴那一下,如果连续十来个空翻会飞机会越来越软.不象oem电机那样,一直都有劲.
电机这东西很难说清楚,只有用了才知道.有北京,重庆和温州的朋友在用这电机.你如果认识也可以找他们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和oem的我都有.是同一个厂出的一样的东西性能也一样,3100rpm是用的25ctp电池.还有如果430是每时每刻都那么暴那是好电机,但是我飞的感觉就只是暴那一下,如果连续十来个空翻会飞机会越来越软.不象oem电机 ...
关键是哪里买的?

网友:
oem的电机耐摔那里有卖.我的原厂的hacker a20 6xl是找朋友从香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和oem的我都有.是同一个厂出的一样的东西性能也一样,3100rpm是用的25ctp电池.还有如果430是每时每刻都那么暴那是好电机,但是我飞的感觉就只是暴那一下,如果连续十来个空翻会飞机会越来越软.不象oem电机 ...

3100RPM用TP 15C 2100就能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机子多加了根横轴作配重, 就感觉灵活度大不如前了

你那根是主轴哇,男人~~~~~~~

网友:
对付800g以上的se
只有一个办法
电机加大,动力加强是必然的,黑客也一样
电机重了以后,吃电大
20C电池是必然的
所以一共增加 30(电机)+30g(电池)=60g
飞机也就笨了60g的性能

网友:
还是油直爽一点,就是有点脏,携带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