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黑鹰400)

楼主(2007-01-26):
黑鹰400 V2电动直升机
级别:400级
动力:480有刷马达
完成度:95%工厂组装完成
尾桨驱动形式:皮带传动
斜盘形式:120度CCPM斜盘

如需改装为无刷动力,可使用A.K.E 450R35-LT无刷马达。
黑鹰400 V2是成熟和完善的电动直升机,其品质深得用户厚爱,由于其小巧轻赢,对电池性能要求不高,同时它又是一台功能完整的400级3D电直,非常适合入门者。

* 需另购: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动力电池、舵机 x 4

各位大虾们知道帮我配下 (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动力电池、舵机 x 4)  顺便报价  最好5iMX里有的卖的.
不知道配好要多少$?

网友:
我对黑鹰的动力没搞明白,这个需要你问问商家.建议不要用有刷的动力,现在无刷也便宜了.我现在飞的是黑鹰400,舵机想经济实用的话,买辉胜9G.电调电机你可以找找老雷,联系下.估计200多一套.电池的话用15C 1700MA或15C 2200MA的,可以找老B.注意,要配个象样的充电器.垃圾充电器很容易把电池充坏,老B那里也有.陀螺的话,有钱买GY401,这个全新的应该 是1000吧?我用的ESKY 704A,便宜,全新的200,对于入门者来说,飞飞悬停和航线好的很.3D就不行了.不过建议你不要一开始就考虑3D,否则你会投入很多,也不知道效果如何.要先会走,再会跑.玩航线也是很有意思的.遥控设备,最低要天地飞 CCPM版,这个300多的样子.我用的FF6S,如果你资金不是很紧张的话,可以考虑6EXHP.这个一发一收是1000左右.有钱的话可以买FF9之类更高级的

网友:
谁有二手的黑鹰? 合适就甩一架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