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044版

楼主(2007-01-26):
那位有這個新版下載点。謝謝。

网友:
New G3 public beta (3.50.044) is available
RealFlight G3 version 3.50.044 is now available as a public beta download.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to obtain the update. Note that you can skip straight to step #5 if you are already connected to the public beta site.

Start the RealFlight G3.5 Launcher
Click Additional Options, then Technical Support
Click Enter Tech Support Code
Enter the following code: B#a55q8j459q43 (If successful, you will see a message saying "You are now registered to use the Public Beta site until the new version is posted to official download site.")
Go back to the main Launcher menu and click Registration/Updates
Make sure tha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it says Temporary Public Beta (PS). If not, try reentering the code
Click Update to Latest Version. Or, click Update to Specific Version, choose 3.50.044 from the list, and click OK.

The Launcher will need to restart partway through this process. Answer "Yes" when it asks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downloading the new version. When this process is finished, you will have the lastest available version of RealFlight G3.5.

网友:
偶装了~不好使~在ftp://202.96.112.29:5158/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model

网友:
升级文件应该是公开下载的吧? 速度奇快

网友:
还是别装,因G3.5.033版本的破解Emu1.8不支持G3.5 044版,目前还没有支持G3.5 044版的Emu文件。我是又拷贝回G3.5 033版主文件,重装了部分文件才恢复使用的,耗时1小时, 。

网友:
正式版还没下来呢,这个是测试版,等有了正式班,emu也会升级的。

网友(2007-02-25):
下载G3.50.044地址:ftp://202.96.112.29:5158,用户名:model,密码:model,记住端口号不是 21 5158,最好用FTP工具下,如:cuteftp;只支持两个线程。只需下载“飞鹰模拟器”目录下的文件,文件即可。

相关的Emu2.06软件狗我已上传至“上传”目录下,自己找。支持的版本如下红色部分所示:
<< Emu v2.06 - twee , Emu.exe (md5: 973BC81E7A5DD34B4ECAEACAC7B7EC14) >>
Serial: 00513084-G3-1060111268
3987906-I2-016913

Instructions:
=============

- Install the game.
- Install the helicopters update (optional but recommended) - RealFlight3_00_366HeliUpdate.exe
  or the latest update that you have for the game, 3.50.0.44 version is: RealFlight3_50_044.exe

- Run the launcher and use our serial numbers -> 00513084-G3-1060111268 and 3987906-I2-016913
- Copy the emu.exe Emulator to the installation program directory typically
  at X:\Program Files\RealFlightG3

- Make sure you have at least one joystick configured and connected.
  If you are using the older G2 joystick go to Control Panel/Game Controllers/Add
  Select Custom and select a 4 Axis Joystick, in Controller Name type: G3 and click
  OK to add the joystick.
  Make sure that in the Joystick list it shows OK.
  If you have other joystick and not the older G2 one, just make sure it appears on the
  joystick list otherwise add it.

- Run the Emu.exe Emulator from the program directory and press "Launch G3".

- After the simulator was loaded, from the simulator menu select Controller/Select Controller
  and select the "Interlink Joystick (G2)"

- Select Controller/Controller Calibration in order to calibrate your joystick.

- After calibration is done, you can press "2" and see the joystick controls appear on the
  screen. This will help you see if the joystick is configured ok.

- Use CTRL-F and CTRL-G to control the flaps and gear.

- Enjoy !! ;)

网友A:
G3里有飞翼吗?我找不到。铁底灰的A控只能用到4通。用4013 通道,并口要消掉PPM RC校验PC喇叭就不会响了。

网友:
这个里面的东西可以下载,也比较好用,谢谢分享了。

网友:
请问G3的机型如何升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里有飞翼吗?我找不到。铁底灰的A控只能用到4通。用4013 通道,并口要消掉PPM RC校验PC喇叭就不会响了。

 请问怎么消掉,或者说再哪里消掉ppm的rc校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