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Z工程菜单使用,原创中文贴申请精华

楼主(2007-01-26):
T9Z工程菜单
下面是我的理解
进入工程菜单的方法,将记忆卡取出,连接记忆卡插针的1,5,6
连接好后开机出现上面的画面,两个选项A.B
---------------------------------------------------------------------------------
上图选择A进入后第一个界面是显示控的信息
0000 = 遥控器的密码
I10 = 内部固件版本1
.0 E10 = 外部ROM 包含固件版本
1.0 00:22:57 = 遥控器总使用时间(几小时x100: 几小时: 分钟)
------------------------------------------------------------------------------
这个屏幕允许开关配置的定制。要对应控上的开关,我的是老款的1024,所以和这个界面不同。从说明上看如果连接了对应的引线,1024也能和WC2有一样的功能,但是我没有试怕把设备搞坏,以下是原贴翻译建议没有把握不要进行改动
(这个屏幕允许开关配置的定制。明显地开关的物理替换并且必需。所有类型开关有使直接替换成为可能联络和相同脚印的同样数字。选择您希望修改的开关, 然后选择之间[ 2 ], [ 3 ]或[ M ] 2 = 2 位置开关 3 = 3 位置开关)
----------------------------------------------------------------------------
下面是进入B菜单的所有选项
这个选项感觉没有设定作用,我的A开关只有两段,所以只要安SET后,拌动A开关在两个位置就可以了,WC2这个开关是3段的,也许有其他用途不就不清楚了
-----------------------------------------------------------------------------
这个选项非常有用,是设定遥杆中立点的,如果换了遥杆电位器,就必须在这里从新效准中立点,方法很简单只要把油门摇杆放在中间,安SET键,使J1.J2.J3.J4.4个格子变黑就可以,
--------------------------------------------------------------------------------
这个选项是设置各个悬纽开关和遥感的最高行程点的,只要将所有悬纽和遥感开到最大,然后按SET使所有方格变黑就可以了,
-----------------------------------------------------------------------------
这个菜单同上,是设置最底行程点的,一样设置
------------------------------------------------------------------------------
!!!!!!!!注意!!!!!!!!!!
这个菜单一定注意要求有8.5V和接收电5V的准确输入才可以设置,由于开始没有搞懂,使的我的控开机就报电压底,叫起来没完,急死我了,后来在接收电池上串了两个2级管降压1,4V后从新设置开机控才不叫,建议大家不要动这个选项
------------------------------------------------------------------------------

楼主:
一个帖子发不下在来一个呵呵

这个菜单是检测所有开关通道是否正常的, 正常的话所有格子变成黑格

------------------------------------------------------------------------------

这个菜单是检测4个微条开关是否正常的,正常的话全部变成黑格

----------------------------------------------------------------------------

显示用的没有设置和效准功能

---------------------------------------------------------------------------

由于电压搞坏了,这个菜单就没有动,应该是效准转速表的.

1800rpm ± 10rpm NTSC TV (USA)

---------------------------------------------------------------------------

各个通道显示没没有设置功能

---------------------------------------------------------------------------

测试屏幕有没有坏点的,没有设置功能

-------------------------------------------------------------------------------

测试键盘按键的,.只要所有按键没有问题全部通过后确定后就关机了,全部OK了呵呵

以上是我的理解,如果有错的请大家赶紧更正,免得其他模友受到损失,希望这些对大家有用.

以上只供参考,如果给朋友们带来了损失,我可赔不起,

网友:
请问楼主亲自试过吗?以前我试的时候没成功,回去再看看。

楼主:
这些照片都是用我的控拍的,你说我试过吗?
没成功是不是你的设备问题或接线没接对?
如果有问题请QQ360769386加我,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顶~~写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写的真好...

  斑竹支持了哈哈

网友:
喜欢中文说明。
最不喜欢,明明给中国人用的,还搞英文说明。

楼主:
估计将来的T14Z能出中文板的哈哈

网友:
批准列为本年度精华贴

网友:
尽管暂时用不上,但技术帖还是要顶的!!!

网友:
请问记忆卡的针脚从那边看定义为一脚?
引用 楼主:
这些照片都是用我的控拍的,你说我试过吗?
没成功是不是你的设备问题或接线没接对?
如果有问题请QQ360769386加我,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