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可不可以飞航线啊

楼主(2007-01-26):
有谁玩过没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d5c13791391e.jhtml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玩过类似的三通道飞机,结构原理完全一样,就是稍大一些.很好飞,可以走航线,定点降落.没事我就从微波炉上起飞,降到电视机上.前进后退速度都很慢.反应迟钝,动作剧烈了上下桨会打.不过所有材料都是柔软的,所以不会碰坏,多高掉下来也不会摔坏.是小皇蜂很好的替代品.小皇蜂没法控制航线,这个可以.但是锂电池很快就不行了,也不知上哪买电池,现在放着当摆设.

网友D:
配的电池是什么规格?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好象是一片150mah左右的锂聚

网友F:
450mah 3.7V 30圆一个 淘宝上有

网友F:
这个的电机太小,又难买,没什么意思

网友G:
航线没问题,只是不能侧移,原理很简单,看看尾电机就明白了。

网友H:
把图转过来看不是方便些嘛!

网友I:
算是3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