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充电流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7-01-26):
我的锂充要求输入电流1.5A,我只有个输出800MA的变压器,这样拿来充电会损坏锂充或
电池
吗?

网友A:
你的变压器会坏,电池不会坏,充电器有可能。

网友B:
建议你用大点电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我原来用的标称1200毫安的变压器电源,在充锂电池一直要很长时间,而且太烫了,后来用4A开关电源2个多时就充好1900毫安的电池了.温度也温温的.可以连续充啊!要是变压器估计要烧掉了!

楼主: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