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DN G2 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7-01-26):
相信大家都对DN G2有一定的使用经历了,对它的一些性能也比较了解,不妨在此各抒己见啊……

我前段时间在商城弄了台G2,用到现在感觉从面子上还过得去,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毕竟这东西不便宜呀。

在充电过程中,电压显示数值感觉不象传说中了那样准确,各路总有些误差,大约有0.02V左右。考虑到数字表也可能存在误差,所以也不追究
这个问题了。等充电结束后,电压显示为4.20、电流为零了再将电池取下测量,各块电池都只能充到4.17,显然是没充饱了,当然也不可能会
过充。虽然据说G2的截止电压是可调的,但我也不想动手调节截止电压……

另外,有时候电池充饱后,鸣叫声不是连续的10声,而是断断续续的间隔鸣叫10声(比如先4声,再4声,再2声),如果是旧电池就可能出现
这个现象,而新电池就没这个问题。

照此用下去,对我的电池会有什么影响么?你们新买来的G2也这样吗?我的G2是否有质量问题?

网友:
电压的问题不要追究了 不可能那么准的 其次你用什么测的 ?你的测量工具也不一定准

不过叫声估计是有点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电压我的也是这样的,电池不同充好后的电压不同

网友A:
在线时的电压和离线时的电压是不同的,这是正常现象。
尤其是一些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时的电压和离线时的电压是不同的,这是正常现象。
尤其是一些旧电池。

同意楼上,电池旧了或者使用不当,电压就不可能达到标准的4.20最高电压,这跟充电器关系不大,或者你用其他充电器充电(4.20V截止电压),然后再放到G2上试试,看看电压能否达到4.20V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人心关注

我用的数字表是四位的,最大误差不会超过0.02V。

我准备借朋友的新锂电来试试,另外也参考一下六楼的朋友的意见,如果问题依旧,那就得和商城谈谈了

网友:
我有两个G2

网友B:
我停了一个月中餐,才买了G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停了一个月中餐,才买了G2。

老兄中餐档次不低,我要停8个月才够

网友:
G2是个好东西!

我用了几个月了,除了叫声繁人,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缺点!

网友:
帝能的DN2还不错,但我用过更牛的!!!!
也是国内生产的,但以前不能在国内销售,因为和鬼佬签了合同,3年内只能定向销售给他们,4通道平衡充电,充电截止电压可调,0~2600mA电流可调(步进100mA),每一通道都有放电功能,那样的才叫牛!!!手头有一个,内部做工是没法说.改天上图,给各位鉴赏鉴赏.

网友:
中国自己造的东西,最好的都给别人用了,真是悲哀

网友:
象各位碰到的截止电压有偏差的问题,在我见到的这一款中,简直不是问题,重新手动校正电压,或者调整充电截止电压就可以了,哪里需要重新更换.看来鬼佬想问题还是有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