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飞行平衡器的原理

楼主(2007-01-27):
看到一中futaba的固定翼飞行平衡器,
这种东西的原理是什么啊?陀螺仪吗?

这是该平衡器的介绍: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当出现失衡等现象时,将手指从发射机的操纵杆上移开,机体便可以自动恢复到平衡状态。
    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最大的莫过于着陆动作。选用PA-2,能帮助您在保持水平飞行的状态下降落,因此,着陆变得轻松简单。高翼机等机体也可以仅仅通过引擎来实现安全着陆。
    对于在飞机上空飞行时不能进行微调的爱好者和回转飞行尚不能随心所欲的爱好者来说,PA-2绝对是得力助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了PA-2,可以使您的飞机免受风力的影响。
    在PA-2上装有敏感度调节按钮,在飞行过程中,您也可以通过发射机来调节。
尊敬的财神,看清楚了,我是在请教问题,不是广告,也没有交易。
郁闷,算是怕了。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像个接受机一样。

旁边那个塑料袋里的东西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个固定翼用的“平衡仪”,可以用两个压电陀螺来实现,也可以用红外来实现(用红外较好,不会漂移,但高楼和大片水面会造成干扰)。

那个东西估计是个传感器。

楼主:
自己弄个陀螺仪装到飞机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吧。

网友:
陀罗仪是不行的,陀罗仪只会保持你原来的姿态,至于你原来姿态平稳与否就只有自己控制啦,嘻嘻,到是装陀罗在3D升降舵上做大仰角要容易些,油门配合好,副翼修正,升降舵会自己保持机身仰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