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37#60#之间的选择....再次求教...谢谢先

楼主(2007-01-27):
小弟考虑买JJ36#37#60#之间选择..

飞过的朋友建议一下.谢谢啊!

如果有熟悉的可以顺便报个价.

新问题在4楼。。谢谢。。

网友:
36是90度斜盘 37和60是 CCPM120度斜盘的好象是这样的   都一样

网友A:
大家都说37#比较好,60#的铝架爱疲劳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的解答..

我心里也比较中意37#...另外还有几个问题..

1,多的价位上是否有更高性价比的选择(其他品牌JJ)
2,我打算用AKE无刷电机,好盈电调.这样是否可行?请推荐一下无刷电机,电调的品牌型号参数等
3,是否需要更换其他的配件

再次感谢前辈的解答

楼主:
打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说37#比较好,60#的铝架爱疲劳

我个人认为36#比较好一点   型价比好一点   而且反映比较慢   我比较喜欢这一点  适合新人!~

网友:
买450se吧.买了37#我现在后悔死了.

网友:
买了37#我现在后悔死了.  黑鹰400比他好

楼主:
谢谢大家..

这两天翻阅了我们这个分论坛的所有关于36,37,60的帖子..还请教了好多前辈.

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所有人都否定了华XX的控....不过所有的前辈都说了,调试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一架JJ,好的调试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打算买JJ的兄弟,努力学调试吧....模拟器飞熟..

再次感谢....另外那个450SE貌似成本高过36不少....我还挺喜欢华XX的JJ的(电子设备除外).特别是60.

网友:
SE是贵了点。但是贵的有价值。精度确实好。或是买黑鹰400也不错。既然看了这么多贴,就应该知道华科尔的产品不能买了

网友:
36 好调点

网友:
37。60可以锻炼你的调机水平

网友:
还是买个4通道的小电直学。便宜,耐摔。虽然比大机活点,但90%比你用400   学的快http://shop33982621.taobao.com

网友:
60能飞,不过要无刷+里电,有刷几乎飞不起

网友:
花科尔的太差,白给可以考虑

网友:
36# 跟黑英差不多結構的, 不過黑英配件平點!!

网友:
36,37,60都飞过,相对来说37比较好,60机身太软,37#调好了很稳,也比较灵活,但华XX的设备真的不要用,比较危险的,我因为36#控失控的问题见过血

网友:
浪费钱,还是去看看SJM吧。

网友:
60的机身太扁,与电池架接触位置不够宽.很容易倾斜(左右)
前驼机挡住了后驼机,调节不方便,,,如果你是新手不怎么合适你

60尾管太低,,,尾桨容易打地面,,,

上网看看图,,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