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3出错,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2007-01-27):
昨天刚下载完G3,但今天安装的是候老是出问题,插入第二张光盘差不多安装完的时候!就提示
"KEError 16510:failed while creating shortcut Reason: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什么原因啊?高手们请帮帮小弟!!!

网友:
这是老问题了,主要原因是 G3原版的光盘不支持中文操作系统的安装, 因为 有 “桌面” 二字 ,造成其无法创建快捷方式。

自己创建一个快捷 方式即可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Edge\Launcher.exe" REALFLIGHT3

网友:
出错是正常的哈。

网友:
3楼的模友,具体怎样操作呀?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帮帮我呀!

网友:
建议再次重新下载,推荐下载链接如下:
下载G3地址:ftp://202.96.112.29:5158,用户名:model,密码:model,记住端口号不是 21 5158,最好用FTP工具下,如:cuteftp(有破解版);只支持两个线程。只需下载“飞鹰模拟器”目录下的文件,RealFlight G3.000.430AB两个光盘镜像,387的那个不需要下,下载RealFlight G3_50_033版升级包总共三个文件即可。
2.下载PPJOY:下载 0.83或0.82版。http://www.rc-soft.cn/ppjoyplus/ ftp://202.96.112.29:5158,用户名:model,密码:model服务器中。
3.下载 PPJOY音频插件:参考以下链接介绍
http://www.gxmodel.com/Soft/ShowSoftDown.asp?UrlID=1&SoftID=38
4.下载PPJOY音频破解插件:参考以下链接介ftp://202.96.112.29:5158,用户名:model,密码: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