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达轴断了,哪位知道哪有卖的,怎么折装啊

楼主(2007-01-2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8249

这是好时的图片。

请帮帮忙吧。

网友:
不知道那里断开的   有图吗!?    我可以修!~

网友:
去卖模具五金的店,买根合适顶针换上去就行了。
马达的螺塞一般都上了螺丝胶,拧不动时用象打火机的那种气焊枪烧一下 小心别烧到其他地方了。
至于怎么拆就看着办吧~~~

楼主:
难道就不能要求商家负责换?

我的拿到手也就一周时间,在空中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十分钟,难道我们玩模型的人就什么都应该DIY?!,我们也是消费者,这样劣质的产品,难道不应该有人负责,只能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可是花了318个大洋(电机电调)
出来冒冒泡吧,难到玩航模的就要受如此的待遇吗?花如此的高价买来的东西就成这个质量?!我的可是玩了不到一周啊(准确的说只拿出来飞过6,7次,每次在空中的时间不超1分钟,还只是想玩玩悬停!)

网友(2007-03-13):
惨呀,想不到这样也会断。同情下。问问你的卖家可不可以配一根。

网友:
CD机里有~(电脑上的)电机的轴承一般都是3MM的要是齿轮是3.17的话,就换3MM的齿轮~像好淫的电机说轴是3.17的但是轴承是3MM的只是轴是上头大下头小

网友:
用光驱的激光头导轨

网友:
同情一下,从金相看是疲劳断裂啊!

网友:
你的电机还没有修好?我的国王30A电调又烧了,难兄难弟!

1.直接把马达的转子和定子用手用力拔开,然后将转子的屁股向上放置在老虎钳上,断轴夹在老虎钳口,把老虎钳悬空后,用手锤将2毫米的钉子冲下马达断轴,然后将VCD光头导轨截取轴的长度后,直接用手锤从正面将自制马达轴打入转子的轴孔里面,注意镶进去的时候上一点502或者螺丝胶,马达的轴承是7*3*2.5,轴的直径谁毫米的,直接可以将转子插入定子轴承(可以说是由于磁场作用直接吸进去的),电机和轴安装完成。
2.如果你的齿轮内径是2.3毫米的,有一个办法:将电机固定在一个自制的安装台上,接上电调,启动控的油门,电机高速运转,待一切正常后,用0号砂纸或什锦挫接触轴前端,打磨到你需要的齿轮轴径,装上齿轮,压紧固定螺丝就OK了。很简单,我的电机只用了20分钟就修好了。
3如果你的齿轮内径是3.17毫米的,就在轴上面包一层0.1毫米铜片,将齿轮敲进去,再压紧固定螺丝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如果信得过我,我免费帮你做,把你的电机寄过来就可以了。邮资你自己出。

网友:
如果是3MM的轴
可以用十字 螺丝刀  DIY 根

网友:
就是这种螺丝刀3MM 1两银子一把 贼便宜

网友:
深圳的辉盛和兴耀华有马达轴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