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款尾弯距组!

楼主(2007-01-27):
盼了好久,昨天终于拿到了新款尾变距,看起真漂亮,迫不急待装上,感觉要稳定很多.本以为新款的把球头改成铜套一点虚位都没有,结果这个地方还不如旧款用球头的,有虚位.马上动手装了一颗轴承,爽多了!

网友:
 ,请问 装了轴承的连接件是自己用塑料做的?

网友:
是啊,感觉虚位真的比老XL款球头方式的要大

这样改不错

网友A:
单边受力的滑套是很容易损坏的,小心哦。我的已经换轴承了。
铜套和摇臂没有用紧配合是不爽。呵呵。
如果是双推拉就好了。那样寿命会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边受力的滑套是很容易损坏的,小心哦。我的已经换轴承了。
铜套和摇臂没有用紧配合是不爽。呵呵。
如果是双推拉就好了。那样寿命会很长。

我想那是亚拓想下次出的新版本,又要你花钱买吧

楼主:
连接件就用淘汰的XL机身上的推拉臂改的,那上面本来就有个孔用来装轴承,自己钻轴承孔误差会很大。本来螃蟹爪这边的铜套也想换轴承,但留的位子太小,实在找不到这么小的轴承了。否则的话就只有推拉臂那颗球头上有一点点虚位了。

版主,你这边也改了?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件就用淘汰的XL机身上的推拉臂改的,那上面本来就有个孔用来装轴承,自己钻轴承孔误差会很大。本来螃蟹爪这边的铜套也想换轴承,但留的位子太小,实在找不到这么小的轴承了。否则的话就只有推拉臂那颗球头 ...

准备改双推拉.这个东西寿命一般.

网友:
我的虚位是来自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