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电机上的二极管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1-27):
各位大哥:
小弟我近日够得华科尔22#E的飞机 ,结果每两天就把
电机
上的二极管给弄没了  ,那个二极管接在电机的正负极上有什么用呀 ?起到什么作用呀 ?是否可以自行更换一个 ?谁能给介绍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
谢谢各位朋友了,现在快急死我了  !

网友A:
并在线圈上的二极管应该是续流二极管,防反电动势损坏功率管的吧。电机不大的话用IN4007应该可以自行更换

网友B:
好象是消火花电容吧

网友C:
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D:
2楼说的有点对 但更换4007 是不可以的
得更换高频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E:
肖纳基二极管5817、5819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十分感谢各位大侠的支持和帮助。谢谢!

网友F(2007-02-28):
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