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7-01-28):
对
遥控器
很痴迷、但又不了解、希望高手给予告知
比如6~14通的遥控器、是否只有4个是比例通道而其余的是开关呢?因为看到控上只有两个遥杆、每个遥杆可控制两个
舵机
为比例通道,其它的通道没看到遥杆啊?问题有些幼稚,但的确是不懂,望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不只是那4个通道是比例式的,比如6EX AP的第六通道就是旋钮控制的比例式的,FF9还有好几个旋钮也可以设置成比例式的。

网友B:
好问题,我也一直纳闷这个问题呢?4通道的怎么能控制6、8、9通道呢?现在我有点明白,希望高手在指点指点,对我们这些菜茑很有用呀!虽然我们在飞,但懂的多一些对我们提高很快的,遇到问题自己也好解决呀!

楼主:
感谢“中性灰、王立刚”两位同志关于摇控通道的教导,多少明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