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6mm的小钻铣床如果要配飞刀盘铣刀?

楼主(2007-01-28):
请问:16mm的小钻铣床如果要配飞刀盘铣刀,飞刀盘的有效直径能多大?

我的小床标注功率550W,电机转速1700转/分钟,皮带轮可调节转速400~2700转/分钟5级调速,采用2号锥柄。

小床上参数显示最大端铣直径40mm,是不是飞刀盘铣刀的最大直径也只能是40mm呢?

如果采用了40mm飞刀盘铣刀来铣端面,材料是铝合金,一般要用多少的转速来铣,表面会光亮一些呢?

另外,应该采用那种刀片铣铝合金比较好呢?

谢谢!

网友A:
用高速钢刀片,高速,小吃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钢刀片,高速,小吃刀量。

请问,是不是用飞刀盘铣刀铣削时一定要用高速?速度要多高才行?

网友A:
你需要高光洁度,高速可以提高光洁度,用多高的速度看你机床的刚性和刀具的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高光洁度,高速可以提高光洁度,用多高的速度看你机床的刚性和刀具的性能了。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