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DIY启动器!(待续)未完!

楼主(2007-01-28):
看到别人用启动器启动飞机,那是一个羡慕呀 ,,可惜我们穷人,买空卖不起 ,,我们就来自已做.

第一步,先找到一个坏马达,

我这个马达是我在修摩托车叔叔用一个棒棒糖换来的 ,拿了就跑,等会他后悔了,再要一个棒棒糖就亏了!

楼主:
第二步,把马达大卸八块!

郁闷!数来数去,都只有7块,那就大卸7块吧

楼主:
查马达问题,  这东东牛哟, 4个碳刷,可惜还是有刷的  (今年流行无刷电机 )

没办法呀.有刷将就用吧,谁叫我们是穷人呢

楼主:
查出问题了,,是一个碳刷,线掉了,下面就来接线!

楼主:
我是用\铬铁焊上去的, ,不知道会不会掉哟

楼主:
再一步一步装好,装的时候最好搞点机油之类的,没有机油的可以搞点色拉油呀

连色拉油都没有的话,就再去给修摩托车的叔叔买个棒棒糖,让他送你点机油给你!

楼主:
我装好拿到我摩托车的电瓶上去试车,完全正常,,,那个力大呀,一只手抓不住,最后叫我老婆帮我抓起,  估计用来启动500级的飞机都没问题!

楼主:
下面要准备的就是橡胶头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 ,找到合适的就再发出来!

网友A:
DTY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拆也算diy?

待续

网友:
 好啊,自己动手制作需要的东西并且取得乐趣!

网友C:
是不是摩托车的启动机,电机参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摩托车的启动机,电机参数多少?

不清楚参数多少!瞎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也算diy?

待续

别急嘛,慢慢来嘛,心急吃不成热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Y是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 ,打错了一个字母

楼主:
终于想到办法做橡胶头了!等会上一个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Y是什么意思啊?

DTY就是“Do Total Yourself” 就是全都自己做欣赏LZ的dty精神

网友:
不用试了,直驱是不行的,要加减速组.我白送了3个棒棒糖,换了50cc\100cc\125cc摩托车启动机均以失败告终!
记住:要加减速组

网友:
加减速组的成本就高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