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在G3中不能起飞

楼主(2007-01-28):
在G3中加入了450SE的飞机,油门和各舵面均映射正常,加油门后,桨转速加快,但油门推到顶,还是不起飞.不管用软件
遥控器
还是用真实遥控器,.这是怎麽回事.

网友A:
你是怎么加的飞机啊!?~ 有插件吗!?~

网友B:
怎么加的?XTR里面可以加吗?

楼主:
问题解决,加450帖子里有很多,翻番看

网友C:
450se在G3里用是验证过的。检查一下你的安装方式和设置吧

网友D(2007-03-25):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难道不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E:
修改一下电池的型号就可以了,我也是看到提示上写的,说TP2100这种电池找不到

网友D:
请问在南修改电池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