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Toc的下场

楼主(2007-01-28):
6s3p的电池,重量980g,看来亚拓的电池板还不够牢靠啊

网友A:
我們的電版都是垂直放的,和則版一樣角度

网友:
聽說這個角度翻3D比較好翻

我建議 上面那調魔術帶穿過測版後再綁住電池 如果可以在底板上加一片EVA拖住電池那就更牢固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的電版都是垂直放的,和則版一樣角度

据说板子这样装,在炸机的时候有保护电池的作用.
看来以后也得学你们的装法了

网友:
你魔術帶沒穿過炭纖側版.你這樣的裝法電池板應該是很容易斷的!

网友:
还好拉,我还没翻就短了,不能用力,这个一点都不牢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带机头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板子这样装,在炸机的时候有保护电池的作用.
看来以后也得学你们的装法了

 我也是用6S3P

网友B:
回复 网友C:

6S3P?容量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3P?容量几多?

6600mah

网友:
侧板那里明明就有两个穿魔术带的孔你不穿别埋怨亚托了

网友:
全部用碳加强算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huyou 大
抱歉!不知方便mail您的地址給我align@ms.align.com.tw
我請助理寄件新品給您維修!
造成您不便之處!請您多諒解!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huyou 大
抱歉!不知方便mail您的地址給我align@ms.align.com.tw
我請助理寄件新品給您維修!
造成您不便之處!請您多諒解!
謝謝!

寄是不用啦,不过亚拓的服务,还是要赞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