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炸机问题

楼主(2007-01-28):
炸机时最不容易坏的是哪里?最容易坏的呢?

网友A:
木桨的话应该就是桨容易坏,但有位模友试过用碳桨把桨夹给憋坏了!!

网友:
电机不会坏

楼主:
我想问的是整架飞机上那里最不容易坏(以CESSNA-182为例,常规部局)

网友:
接收机不容易坏 :)

哈哈,那个东西通常保护很好。

网友:
一,前起落架。二,浆。三,前罩。四,机翼。五,机身断裂(前风挡处)。

网友(2007-05-02):
引用 网友B:
无意义

网友(2007-11-03):
你连什么飞机都没有说

网友(2008-04-04):
引用 网友A:
木桨的话应该就是桨容易坏,但有位模友试过用碳桨把桨夹给憋坏了!!